继续折腾我的燕尾雕铣机(8楼挂了的图终于能上了)

楼主(2012-12-02):
     造了一年的JJ,当初只想着效率,也是就地取材加试验用胶木做的母燕尾,后又中途尘封大半年。后发现胶木对钢的摩擦阻力是比叫大的,手册上的数据是0.26,而四氟对钢的摩擦系数是0.02,其差距是很明显的。
      看到论坛上的大仙们搞的都是精益求精,自己有不想这样太凑合。下定决心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的更满意些,首先是将胶木母燕尾换成钢的,然后的摩擦面全部用四氟与钢之间的滑动,线轨好,但太贵了。
      主要工具,湖北大江机床厂产的DJ-25钻铣床。
      材料:28*16的键条  0.5毫米四氟板。

网友:
请上图指导我们。。。。。。。。。

楼主:
上图老失败

网友:
强烈要求上图

网友:
没图没看头,走人

网友:
等图~~我的机器蛋碎在调整XYZ轴垂直度中~~~

网友:
求上图~~上图~~~

楼主:
首先分解到零件状态

然后首要任务就是给立柱和床身装定位的锥销将床身上的浮锈打磨下,为上底漆准备。

已经穿上了内衣现在就等底漆慢慢干吧

先干点机械活。将28*16的键条截到合适的长度,修好平整后,钻孔,将其装到中间板上。将中间板用压板压到工作台上,用一条侧边打表,保证与工作与铣床轨道的平行。(铣反面的时候也要用同一条边打表,这样,最少能保证新JJ与母机的垂直度是一样的。很重要,装配好了再调垂直度,是很困难的。)旁边黄色的东西就是以前用的强力铣夹头,36的60度硬质合金燕尾铣刀。盘子中白色有孔的就是四氟板,要将他们夹在轨道间。

现在我们来调整下这根滚珠丝杆的间隙,在装配完好的状态下,用两把塞尺,注意是两把。对称卡人双螺母之间,看能卡入最大的是多少,为什么要用两把呢?因为一把卡入是斜的,不准确,就这么简单。

然后找厚度一样的铁皮或铜皮剪成如图的半圆带槽的样子,卡入,上好键和螺丝,OK。
几天后,油漆都干了,恢复原装,滑了许多。

网友:
图片都挂了啊。。。请LZ重发。。。

楼主:
我QQ是524996352,那位朋友帮下我,图片在空间里。谢谢,这几天有上不了图了。
QQhttp://user.qzone.qq.com/52499635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QQ是524996352,那位朋友帮下我,图片在空间里。谢谢,这几天有上不了图了。
QQhttp://user.qzone.qq.co ...

                                                                                                    常用阀门简介                                                                                                    2008-11-13 20:39                                                                        阅读(24)

  • 赞
  • 转载(2)
  • 分享
  • 评论
  • 复制地址
  • 举报
  • 更多

                                                                                                    上一篇 |                                                                下一篇:阀门基础知识

     var OsObject = "";    if(navigator.userAgent.indexOf("MSIE")>0) {         document.write("");   }    if(isFirefox=navigator.userAgent.indexOf("Firefox")>0){         document.write("

");    }    if(isSafari=navigator.userAgent.indexOf("Safari")>0) {         //return "Safari";    }     if(isCamino=navigator.userAgent.indexOf("Camino")>0){         //return "Camino";    }    if(isMozilla=navigator.userAgent.indexOf("Gecko/")>0){         //return "Gecko";    }
阀 门 知 识

一、    球阀:
球阀的关闭件是一个带孔的球体(或部分球体),球体随阀杆转动,实现阀门的开启或关闭。
在各种阀门中,球阀的流动阻力最小,全径球阀打开时,球体通道、阀体通道和连接管径相等并成一条直线,介质几乎可以毫无损失的流过。球阀旋转90o即可全开全闭,启闭迅速。
二、    碟阀:
碟阀的关闭件是圆形蝶板(或其它形状),碟板随阀杆旋转,实现阀门的启闭。
碟阀主要作截断阀使用。
碟阀的优点:结构简单、体积小、重量轻;流体阻力较小;启闭方便迅速而且比较省力;低压下可实现良好的密封;调节性较好。
三、    截止阀:

.........
犀牛兄的blog, 一般人看不懂的.

网友:
QQ空间的图片连接都不可以用来论坛发图的!要重新上存

网友:
no pic you say a JB

网友:
好图 看不到

楼主:
继续折腾我的燕尾雕铣机(胶木轨道换成键条夹四氟板的,双螺母滚珠丝杆间隙调整)

网友:
就这两张啊?!

网友:
不错 看不到细节

网友:
多上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