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改450无副翼大桨夹

楼主(2012-12-02):
450无副翼桨夹有个缺 陷.桨臂短.造成舵机行程过小.相应十字盘上下行程也小.这对舵机的解析力是个考验.而低端舵机的解析力本身就不高.在ZYX总距调试时.数值调到52时.螺距已从一11到+11了.我加了个自制桨臂.向外延伸2.5MM.总距数值从52增大到65.舵机行程相应增大.螺距还是保持在一11到+11.改制带来另一个好处大桨夹强度更高.
  下一步准备改尾桨部位的8字臂.成品的也有缺 陷.当滑块在中心位置时.尾桨夹角为0度.而为了有良好锁尾.需要尾桨在中立点有一个5度左右的夹角.而ZYX则要求夹角在8度.这时我们必需调一下滑块向尾波箱靠近.带来的是左右行程不一致.造成左右自旋速度上的不一致.适度修短一下8字臂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在250机上做过以上二项改制试验过.效果良好

网友:
一看lz就是高手,哈哈,改的不错。支持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A:
大桨夹臂短的问题我也碰到,无奈之能在舵机臂上动手脚。把球头往里装了一个孔。

网友:
是为了提高舵机力量吗

网友:
只要稳定 不出故障 这个解决方案真的不错

网友:
有同样的烦恼,改得好

网友:
技术贴,看了要顶之。

网友:
买RJX的旋翼头就可以了

网友:
何必大动干戈,缩短舵机臂不久行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不错,确实可以扩大舵机的行程,力臂加长了浆距变化时间也慢了。

网友:
真的不错,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