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问大侠

楼主(2012-12-02):
99升级了540
电机
原来胖胖的电调不能用了
只能上高压电调了 请问是带刹车的好还是不带刹车的好?

楼主:
发现320A 有一拖二的 电调 是不是只需要一个电调了?

网友A:
最好不带刹车,我的是带刹车的操起来不是太爽,兄台找合适的不带刹车的电调时麻烦通知一声,谢谢!另 也看过一拖二的 貌似等于一个电调接两个电机 两个同时控制 全车只用一个应该是行不通的

网友B:
有不带后退刹车,但是带的是中点刹车,电调不死,死的是波箱和诱导轮座。
淘宝搜高压电调爬山版,可以接两个电机,但是对于坦克来说没用。
正常使用有两种,1,买2个带后退刹车的高压电调,用惯了就没问题。
2,掏560块买他的另一款电调,嘿嘿

楼主:
问过胖胖 他说不行 高压电调不能做集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