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今天下午的成果

楼主(2012-12-02):
淘宝30块的遥控支架,今天下午组装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凡M1

哈哈,对的,最近实在紧张,没钱买好的,就随便买一个来测试云台震动的

网友B:
不错 perfect 换个线路盒子  不要用透明的 质感一下就提升了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perfect 换个线路盒子  不要用透明的 质感一下就提升了 赞一个

实在没盒子了,就把一个药盒里面的隔板拆了,什么时候看到金属的,质感好的再换

网友C:
你的路凡M1连接电脑能充电吗?我的不能。通过检测附带的USB线与车充连接线,发现USB线就是普通的电脑USB线:miniUSB头电源是接到1,4脚的(不能对机内电池充电)。而车充miniUSB头电源是接到4,5脚的(可以对机内电池充电)。现在我是自己DIY了一根线:一头接电调5V,一头的miniUSB头电源接到4,5脚。通电就开机录像。感觉很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路凡M1连接电脑能充电吗?我的不能。通过检测附带的USB线与车充连接线,发现USB线就是普通的电脑USB线: ...

我把车载充电器的插头剪了,连了一个12v的变压器,这样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C:
这就是路凡唯一的缺点,坑爹啊!连电脑不能充电!改天拆开看看能否改造!

网友D:
罗汉多少钱请的 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在没盒子了,就把一个药盒里面的隔板拆了,什么时候看到金属的,质感好的再换

不一定是金属的 可能导电 呢 比如 自己喷个涂鸦
我这几天看滑板呢 发现街头文化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金属的 可能导电 呢 比如 自己喷个涂鸦
我这几天看滑板呢 发现街头文化很不错

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罗汉多少钱请的 不错

哈哈,300块买的10cm的亚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路凡唯一的缺点,坑爹啊!连电脑不能充电!改天拆开看看能否改造!

我的拍出来,转换成MP4的格式都很不清楚,你的怎么样

网友:
我的这样搞会被遥控器信号干扰,图片不稳定,控是PCM 72M FF9

网友E:
楼主,你这显示器是几寸的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的路凡M1连接电脑能充电吗?我的不能。通过检测附带的USB线与车充连接线,发现USB线就是普通的电脑USB线: ...

我的可以啊,只是冲的非常慢,还是用手机万能充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拍出来,转换成MP4的格式都很不清楚,你的怎么样

100多你还想要多好的效果,知足了吧!这玩意绝对不是720P的,绝对是插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的可以啊,只是冲的非常慢,还是用手机万能充快。

是冲的很慢,慢到你不能忍受!我试着提高电压到6.5V,还是一个鸟样!只有用车充那条线才能正常充电。我现在是改了这条线用电调供电,否则单靠电池能拍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冲的很慢,慢到你不能忍受!我试着提高电压到6.5V,还是一个鸟样!只有用车充那条线才能正常充电。我现 ...

电池就一个小时左右,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