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4陀螺仪模式问题!

楼主(2012-12-02):
请问凤凰4
模拟器
中的Gyro Mode(
陀螺仪
模式)的设置就是陀螺仪感度吗?一般飞航线要设为多少?飞3D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因为凤凰里面的机机都是对应完美调机的版本,所以感度影响不大,一般设置为75左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