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使用时间

楼主(2012-12-03):
都说上无副翼比较省电 为什么我上后 飞航线只有四分钟了?难道
电机
有问题?螺矩-2 4 6 9 0 50 70 100 大齿轮也没有过紧 求教啦

网友A:
一块电池也就差不多这么长时间……螺距可以再大点,最大到9有点低,到11吧

楼主:
不是吧 有副翼 飞航线六分钟没有问题的

网友B:
飞行时风大吗

网友C:
电池问题吧

网友D:
现在什么温度,温度低吧

网友E:
看很多因素的 现在天气冷 真心不适合飞了

楼主:
飞的时候风很小 不敢飞高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没有电 最近飞 气温在10度左右 两个电池都有是时间很短

网友F:
我的电池使用时间也明显低于以前了,个人觉得是温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