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道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2-12-03):
最近在弄小雕刻机的z轴,立柱十字台结构的,立柱本来想直接上成品滑台,可又觉得行程大的滑台不划算,于是想用方轨自己弄。现在问题来了,立柱的长度有限要是上20的一轨道两滑块的话行程变得很小只有60左右,太小!要是上15的一轨道两滑块行程可以100的样子,可以接受;或者上20的一轨道一加长滑块(90mm)的行程可以到130;不知道选哪个。
20的一轨道一加长滑块(90mm)和15的一轨道两滑块相比强度会差多少?高手们给点建议吧

楼主:
大行家别光看阿,帮帮忙阿,谢了

网友A:
我也新手,也在准备找时间D小雕。不知楼主预计这机子干什么活,至于说20导轨比15导轨的理论载荷系数我就不知道了,帮不了你
要是我选的话,我用20的加长滑块
1,可以达到Z轴的最大行程,行程大了机子的综合利用率就高了。
2.20的导轨比15的导轨本身承重能力要强,估计滑块滚珠的尺寸也比15的滚珠尺寸大,尺寸大的滚珠承载力强,还有就是Z轴雕的话受力不太大,加长的应该可以
3.双加长滑块比15的四个滑块好搞些

楼主:
多谢楼上的指导. 按你这么说我看还是要么找个25的加长,或者想办法把20的双滑块挤进去,行程小点就是了.15的轨道我觉得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