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口钳 传动螺母求教

楼主(2012-12-03):
平口钳拆除如下传动丝杆和螺母,丝杆应该是16mm的,螺母坏了,请教大家,哪里可以买到或者改装下。呵呵

网友:
什么牌子的平口钳 多大规格的 去买一个配件就可以了

楼主:
平口钳锈的比较厉害,看不到牌子了,哈哈,10kg,30块收的,下午拍个照片去。。。。

楼主:
和这位兄弟的平口钳一模一样,哈哈,就是重点。。。

网友:
买一个吧

楼主:
那个螺母没见到有卖的啊 ,呵呵,哪位知道应该去哪里买呢

楼主:
各位弟兄,帮帮忙啊 哈哈。。。

网友:
上四爪 车一个

网友:
带着丝杠到,,,,,,,,,,,,卖螺丝,标准件的商店购买,,,,如果是非标的就只能定做或自己加工了

网友:
要是我有这个,就考虑先焊一焊,然后用角磨机磨一磨,用板锉挫一挫,搞定

楼主:
哎,碎的螺母只剩下一部分,没法焊接。

我今天到最大的一家标准件问问,T牙的没有,明天再多看几家吧。。。。

谢谢大家。。。。

网友:
淘宝上买

楼主:
淘宝也找不到啊。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螺母没见到有卖的啊 ,呵呵,哪位知道应该去哪里买呢

大连德春的有的,不知道和别的牌子是不是通用的

楼主:
有联系方式吗?
或者淘宝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