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2-12-03):
     请问大家一下,如何在玻璃钢船体上开一个固定大小的洞?比如4CM*2CM的长方形开口?用什么工具啊

网友:
可以用刻刀

楼主:
求指教啊,划玻璃的刀可以吗

网友:
或者

引用 楼主:
求指教啊,划玻璃的刀可以吗

完全可以用刻刀!或者先钻个洞,用小手工锯锯条进行开方孔,最后用锉刀修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指教啊,划玻璃的刀可以吗

玻璃钢不等于玻璃哦楼主搞错概念了吧

网友A:
个人还是觉得电磨比较实际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还是觉得电磨比较实际点

电摩什么样的。。。能不能淘宝上给个链接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摩什么样的。。。能不能淘宝上给个链接我看看。。。

直接在淘宝上搜电磨好了
样子的话像大号的震动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