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机 电调配置问题

楼主(2012-12-03):
目前有两套配置 请高手给点意见 谢谢

配置1
好盈 铂金系列Platinum-40A-Pro无刷电调飞越 Tarot 450MX(3500KV)无刷电机 马达 TL450MX-3500
配置2

花牌高性能无刷缓启定速电调 LX-50A
花牌 H2836 3860KV 高性能无刷电机
请高手给点意见  多谢

网友:
都可以,混搭也行,3500KV更省电

网友A:
第2中马力更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入手。。建议用1860KV。。。用6S 1100-1300MAH电。。。会很省心。。。扭力够。。。跟3S比。。是质的飞跃

没必要  新手就6s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2中马力更强

电调有啥区别呢????

网友:
电调大的好 有劲 飞着就爽啊 50A的比40A的大啊 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喜欢走弯路。。那也没办法。。。反正条条大道通罗马

主要是成本考虑 6s的电池 跟充电器 都要换了 小成本玩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调有啥区别呢????

好盈电调貌似没有定速功能,而第二种里花牌电调的主要特色是定速,因此,如果不用定速就用好盈的,用花牌电调就要用定速,否则还不如好盈的(因为花牌电调必须用编程卡设定,不用定速的话,就不如好盈的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盈电调貌似没有定速功能,而第二种里花牌电调的主要特色是定速,因此,如果不用定速就用好盈的,用花 ...

多谢朋友

网友:
450可以直接可以上6S了,6S是流行趋势了,电池价格差不多,充电速度快,低电流低热量,只是很容易过放电,记得每次玩4分钟就收手。电机1300kv就够用了

网友:
我还是喜欢好盈多点,

网友:
新手6s和3s其实分别真的不是很大,主要是机子的调试,6s也能调的很温柔.个人觉得6s飞悬停比3s稳,(可能心理作用)航线就不用说了,行云流水的,一个字"爽"飞行时间也比3s长一点.
如果还没有配到电调和电机,可以直接上6s,贵不了多少,市面上的充电器基本都支持6s.
我两部450(sport,pro)都换了6s,电机1850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