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

楼主(2012-12-03):
想把自己的油雾润滑380v主轴改成220V的 不知道可行吗?全新的还没拆开那

网友A:
电主轴?油雾怎样产生的?上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主轴?油雾怎样产生的?上个图吧。

用外加油泵供油 和水冷的一个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外加油泵供油 和水冷的一个原理

水冷只是水循环,油雾的也是油循环?油直接通过轴承冷却,或有油雾发生器?

楼主:
具体情况不清楚 说明书写的是油雾 实际使用中看到油泵和油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