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超简单电路的奇怪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2-12-03):
如该图所示,制作电路以控制继电器出现奇怪问题,

用5v电池,给信号之后,继电器能够合上,但是撤掉了信号连接线后,继电器不能分开,除非把24v电源关闭,继电器才能分开。

更换另一型号三极管后,仍然如此。

很奇怪,三极管不能关断电流。

网友A:
1.可控硅。  三极管 C E 漏电。
2.基极有漏电流,接个下拉电阻。

网友B:
有一种继电器需要给反向电压才可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控硅。  三极管 C E 漏电。
2.基极有漏电流,接个下拉电阻。

怎么个接下拉电阻,继电器闭合后,无论我怎么短接be都无法关断

究竟怎么搞法,我还是小白了。。

网友C:
在三极管B E之间加一个10K电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继电器需要给反向电压才可断开。

这个明显不是,只需把24v总电源关断,就断了,主要原因是三极管还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三极管B E之间加一个10K电阻就好了

能不能把原理说详细点,假设是你所说的问题,我把信号电池撤了,用导线直接连接还是不起作用。

用1k行不行,我这里只有 1k的

网友D:
加个偏置电阻在控制极并一只十k电阻于正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偏置电阻在控制极并一只十k电阻于正电源

我没有10k电阻,我尝试三极管be极连接1k电阻,问题依旧。。去掉信号后不能分开。
你说的于正电源是指24v的电源么,没看懂。。小白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可控硅。  三极管 C E 漏电。
2.基极有漏电流,接个下拉电阻。

同意!!

估计是 拿可控硅当三极管了

把你的三极管型号拍个照片看看

楼主:
我更换了2个三极管都一样的情况。
一个是
TIP102
CCOXC  W
MAR  1100

另一个是
2n555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

估计是 拿可控硅当三极管了

没了可控硅没这么便宜。

网友:
百度了一下
TIP102  是个达林顿管

2n5551 是三极管

按说都应该能用的

我解释不了了  看高手的吧

网友:
线路板。漏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10k电阻,我尝试三极管be极连接1k电阻,问题依旧。。去掉信号后不能分开。
你说的于正电源是指24v ...

今晚有时间才详细说一下

网友F:
b极下拉就行了

楼主:
该问题是可以复制的,我又重新用另外的零件制作了一个,问题依旧,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b极下拉就行了

b极怎么下拉???求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该问题是可以复制的,我又重新用另外的零件制作了一个,问题依旧,如图:

另外说下,这个信号电池,无论正负极,都能触发继电器闭合。。。

网友:
看你的17楼的图,三极管的B,C,E脚接错了,你1 楼的电路图是NPN的管子,,17楼的图的三极管是NPN的话,中间的脚应该是集电极C,接二极管的是E,调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