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轴上车床用不用垫铜皮?

楼主(2012-12-03):
光轴上车床用不用垫铜皮?防止被夹出痕迹,都怎么干的?
新手,莫笑。

网友A:
菜鸟问题菜鸟回答
肯定得垫铜皮 ,不垫铜皮保证你夹得伤痕累累。 特别是那种很便宜的光轴

网友B:
可垫可不垫,光轴如果是高合金钢做的比较正规的品牌产品的话不垫是不会被夹伤的,当然垫一下也好,增加夹持力,因为两种都很硬的材料相互抵触时摩擦系数会低些的,两者硬度相差很大时相互摩擦力会明显提升的。

网友C:
个人觉得还是垫 防止卡盘和光轴互相伤害

网友D:
垫还是不垫,这是一个问题

网友E:
我也是感觉得铜套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