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柄控制MWC四轴飞行器

楼主(2012-12-03):
闲着无聊,想看看能不能像控制arduino那样控制四轴,也同时解决没有多通道遥控器的苦恼,所以就用北通手柄+3DR数传+AIOP 飞控(mwc)做了个手柄控制的四轴.其实说来也简单,就是把手柄的控制信号通过电脑转换成mwc通讯格式的内容通过串口发送给飞控,这样就可以控制了.期间通讯协议碰到问题,多些论坛上的高手帮忙解答,才最终实现.贴上视频.因为是我一个人又要录像又要演示,所以最终没飞起来,但是之前测试飞行一切正常,要说最难受的可能是手柄的类比摇杆会自动回中,所以作为油门的时候要憋着劲推,而且手柄的行程很短,稍微推一下可能比遥控器推好多的量都大,,要好好习惯.呵呵
http://www.tudou.com/v/vggiWqgMYNI/&rpid=1391973&resourceId=1391973_04_05_99==.html

网友A:
开启定高模式。回中悬停。上推增加定高高度,下推反之。
这个才适合手机/手柄控制

网友B:
论坛上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摇杆+电脑+数传,另一种是摇杆+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启定高模式。回中悬停。上推增加定高高度,下推反之。
这个才适合手机/手柄控制

我没超声波..所以定高的话很是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上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摇杆+电脑+数传,另一种是摇杆+控

你说那个好像在国外论坛看到过..可惜看不到那个图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那个好像在国外论坛看到过..可惜看不到那个图片了

还忘了一种:(地面)摇杆+arduino+数传      (载机)arduino+数传(不需要遥控接收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1473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7341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那个好像在国外论坛看到过..可惜看不到那个图片了

摇杆+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1680

网友:
很还错哦,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摇杆+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1680

改的不错都...可惜我硬件水平有限...哈哈哈...还是凑合用手柄试试吧..过一阵试试xbox的手柄是不是好一点...直接接arduino控制的话我3DR那头是直接usb接口不会改造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的不错都...可惜我硬件水平有限...哈哈哈...还是凑合用手柄试试吧..过一阵试试xbox的手柄是不是好一点. ...

连接arduino的usb可以直接到淘宝买arduino usb扩展板就行,关键是地面端和载机接收端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arduino的usb可以直接到淘宝买arduino usb扩展板就行,关键是地面端和载机接收端的程序

mwc本身支持串口传送遥控数据过去的..只要是按照通讯协议格式就OK..顺便问一下..现在2.1的mwc支持超声波吗?效果稳定吗?具体怎么设置...等这个弄的差不多了我也打算把代码移植到iphone上试试..不过目前的的想法还是通过电脑转发..这样距离比较远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超声波..所以定高的话很是危险...

气压计就好了。最新的定高方式依赖加速度计,气压计只是用来修正加速度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mwc本身支持串口传送遥控数据过去的..只要是按照通讯协议格式就OK..顺便问一下..现在2.1的mwc支持超声波吗 ...

超声波看alexmos的实现。定高看mahowik的实现。
iPhone可以把串口接到3dr上。看@chpwn的论文

网友C:
LZ厉害!真羡慕会程序的高人!!!!

刚好我有个想法,想利用陀螺仪做一个PC用的虚拟摇杆,相当于体感控制器。
已经用NANO3+MPU6050+HMC5843搭了个简单版MWC,后面不知道怎么与PC通讯,或者怎么能把nano信号输出PPM也行,再用PPM+PPjoy虚拟摇杆。
那些python做的AhrS测试程序不知道是怎么通讯的,对PC什么串口接口一窍不通,光有想法,挺迷茫,不知道LZ能否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压计就好了。最新的定高方式依赖加速度计,气压计只是用来修正加速度计的

你说的最新的会是指DEV版本吧..那个版本我还不太敢刷呢...之前炸了几次...话说我的气压没用海绵什么的覆盖..直接用可以吗?低空定高效果难道比超声波还好?还有你说的那俩人是要去国外论坛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厉害!真羡慕会程序的高人!!!!

刚好我有个想法,想利用陀螺仪做一个PC用的虚拟摇杆,相当于体感控 ...

是这样的..串口通讯协议呢要看他的gui的源代码才可以..基本处理就是按照他那个流程来..油门什么的控制的话short[] arrs = { roll, pitch, yaw, throttle, aux1, aux2, aux3, aux4 };是这样一个数组..命令是MSP_SET_RAW_RC这个命令..具体枚举值要看gui的代码里或者mwc的代码里.体感控制我总觉的不是很靠谱..除非四轴调的非常稳定..不然操作起来肯定会有延时的

网友(2013-07-21):
你好,刚好最近我也在做这个东西,在用串口数据控制mwc这块遇到了问题,能不能告诉我你的qq,以后多多请教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