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价廉的两轴电机座

楼主(2012-12-03):
diy价廉的电机

网友:
diy的不错,现成的结合起来,呵呵

网友A:
这个是两轴用的吧.而且要车床才能做

楼主:
两轴飞行器电机测试

网友B:
这个我一直想不懂怎么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一直想不懂怎么固定

轴承和轴承座,和小斯的横轴固定差不多

网友:
我也是想不懂, 轴承和轴承座要如何装管子呢?想不通

楼主:
装在套管上插入管子

网友:
电机可否直接固定在座子上?用的几克舵机,金属的吗?

楼主:
日冠 corona CDS-929MG 金属数字舵机

楼主:
准备买两个9258来试,不知道效果如何

楼主:
电压:4.8V

扭力:3.0Kg.cm

速度:0.05sec/60°

尺寸:34.95x14.9x30.1mm

重量:27g

网友(2014-03-30):
不错!学习了,请问电机座上那球头是不是要自己打孔再攻丝?求电机座轴承的规格型号?

网友:
楼主之固定了十字电机安装片的两个孔 大油门的时候 电机片会不会弯?

网友:
不错呀,期待试飞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