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谁知道,内六角螺丝为什么都不加弹簧垫

楼主(2012-12-03):
在用螺栓夹紧物体时,为了进一步紧固好多都加弹簧垫,但是看到好多用内六角螺丝紧固的地方都钻有沉头孔都没加弹簧垫,这是什么原理呢。如果用内六角螺丝夹紧两块铁板,不钻沉头孔直接夹紧是不是也得用弹簧垫?谢谢

网友A:
螺帽这边加平垫 螺母这边加平垫和弹垫

网友B:
用弹簧垫不可靠,接触面积变小了。

网友C:
很多内六角螺丝紧固都会加弹簧垫圈的,一般不加平垫圈而已啦。

网友A:
说的是那 顶楼上的

楼主:
我看到好多只要有沉头孔的,两边都没加弹簧垫。
看到比较多的就是成品十字滑台两层之间的连接都是内六角螺丝,都有沉头孔都没加弹簧垫的,滑台是经常运动的都不加弹簧垫,不会松动吗

网友D:
加螺纹胶

网友E:
滑台线轨不用弹簧垫是应为。轨道硬度比弹簧垫材质硬,如果加了起不到效果的,反而减小锁紧力。楼上加螺纹胶水是正解,,,4
如果是平凡的震动抖动。那弹簧垫的效果就显现出来了。
弹簧垫主要是螺丝锁紧后断面嵌入安装面内,卡死才不会松动

网友F:
加吧,一般是不加平垫,因为多是上沉孔中的,平垫下不去,如果啥都不上,一般如楼上说的带螺纹密封胶。

网友G(2019-02-22):
学习了螺丝为何加弹簧垫

网友H:
平垫圈不能起到防松的作用只是保护工件,放松完全靠锁紧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