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问题

楼主(2012-12-03):
用车床能加工斜齿轮吗?

网友A:
增加副件能加工不过看你会不会设计这个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副件能加工不过看你会不会设计这个附件

那就请教了

网友A:
车床加工齿轮除了卡盘能分度外还要有自动走刀,加工斜齿就得自动刀架与主轴之间加有一个滑块导槽,让自动走刀铲齿时利用导槽让卡盘旋转一定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床加工齿轮除了卡盘能分度外还要有自动走刀,加工斜齿就得自动刀架与主轴之间加有一个滑块导槽,让自动走 ...

麻烦一下,有图吗?谢谢!

网友B:
去买把合适的滚齿铣刀加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买把合适的滚齿铣刀加工吧!

我是新手,说个具体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