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手入魔室内机,很是纠结~无比的蛋疼~菊痒~~求解啊~~

楼主(2012-12-03):
中毒室内机好久了,终于一决心在T宝购入了一套FM72的三通道接收机,带有刷电调的那种。
满心欢喜的想学做黑丝,结果接上电一试,MD傻眼了,再个舵机接上后都能动,但是只有副翼和方向
我用的是日本手,也就是左手上下是升降舵、左右是方向舵,右手上下是油门、左右是副翼;
难道说我以后飞小黑丝只能用左手左右打升降舵吗??这TM是什么手啊~~~
这要怎么办呢????真是无比蛋疼~~~~
请教下各位这个接收这个样子是正常的吗????(问过商家说就是这样的~这TM哪产的板子啊 把那个毛的方向做成升降舵很难吗???)

网友:
我好像理解错了  再想想

网友A:
自己改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改控

难道这个接收真的是这样的吗

网友:
ls说得对,lz好好想想

网友B:
控可以设置的好吧。。。起码我用的天X飞可以

网友:
可惜88接收没了,要不和小黑绝配。

网友C:
把舵机放到升降上就是升降了啊,新手啊

网友D:
楼主说控呢。
要用左手左右来控制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舵机放到升降上就是升降了啊,新手啊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可这个接收是三通的,一个接电机、还有两个口接电磁舵,这两个电磁舵一个是副翼一个是方向,我到哪找升降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控呢。
要用左手左右来控制升降。

还是老兵理解我的意思,不知道你们用过这种接收没?是不是不存在这种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可以设置的好吧。。。起码我用的天X飞可以

我也希望我用的是可以设置的控,不过兄台高看我了,我用的是05年雷鸟电直里的四通控,要改只能拆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希望我用的是可以设置的控,不过兄台高看我了,我用的是05年雷鸟电直里的四通控,要改只能拆控了。

果断拆控,是控引起的血案

网友:
蛋疼割蛋,菊痒爆菊,楼主啥控,再看看,应该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断拆控,是控引起的血案

确定是控的问题吗?新人真纠结啊~~~~~搞的我连跟你学做黑丝的劲头都快没了

网友D:
过了这个小坎,
前途一片光明。
俺没有这个接收机。
否则上俺的T6试试。
哪位帮忙给试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了这个小坎,
前途一片光明。
俺没有这个接收机。

谢谢老兵的鼓励~~已经下决心拆控了,改天上个爆炸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