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住了!!!

楼主(2012-12-03):
忍不住了! 新手准备入手 四轴 , 请老机油们评下配置

电机和电调 已经 有一对了, 所以上图中选购 3 对, 不知道能不能用其它型号、KV 等

不知道有没有缺什么!?

各位老机油还请帮忙看看 以上淘宝价格怎么样,对于最后的电池的价格 来看质量应该没描述的那样!

请各位老机油点评!!!

网友A:
电机KV值高了,980即可。电调A数大了,重量上去了,换天行者20A即可。机架还行,不过也就是廉价货,不要指望质量。电池这价格会否虚标,电芯质量及内阻不好说,不做评价。KK飞控入门还行,不带自稳,考校操作功底。
一句话:配置不合理。
再来一句:请用搜索啊,搜索啊,搜索啊!

网友:
电池、飞控不行,爽飞很难~

网友:
新手多潜水

网友:
不要操之过急,会很痛苦的,带啦不好体验会让你失去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KV值高了,980即可。电调A数大了,重量上去了,换天行者20A即可。机架还行,不过也就是廉价货,不要 ...

你让他用KV980,这得用10寸桨吧,你也不看看他机架的轴距,不打桨才怪

网友:
这个架子 电机配8045刚好的

网友:
飞控换成mwc或mmc的

网友:
个人建议不是很建议你用KK

网友:
桨呢???
如果飞过固定翼3D机或者直机的话,这配置可以要,没飞过的话,那就搜索、搜索、搜索、

网友:
KK 不好

新手难弄  换吧~ 换带自稳的  而且插上就玩得飞控 不用各种设置 调试

网友:
新手建议玉兔 玉兔还可以

网友:
可以飞起来,还缺桨和配电板。

网友:
飞控换带自稳的好点

网友:
当年没有自稳没有加速计的时候全都是飞kk来的。。 也没见得多糟糕过。。。现在 反倒辅助越多技术越差的越来越多

要练技术的话必然kk

kk玩好了任何飞控随意上手

不过如果是浮躁没耐心的人就另说了

网友:
忍不住就射吧,这个电池我用过,可以的,我飞固定翼FPV也用这电池。

网友:
电调10A就够了,飞控可以换个MWC,也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