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一个一般的中走丝机多少钱?什么精度?

楼主(2012-12-03):
买一个加工中心,太贵了。

我加工零件不多,但是要求精度很高。大部分都是挖槽,钻孔

能买一个火花机???代替数控加工中心?

网友A:
买台雕刻机吧,几万可以了。新的线割好像二万多,二手几千
火花机还要做铜公,现在很多以前打火花的直接用雕刻机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台雕刻机吧,几万可以了。新的线割好像二万多,二手几千
火花机还要做铜公,现在很多以前打火花的直接用 ...

雕刻机,谁知道牌子好?

网友:
中走丝貌似2万多搞不定的。快走丝都要这个价格了。雕刻机好的也贵。。。

网友:
火花机,线割和雕刻机完全是几种不同的东西,不知楼主想加工什么零件
线割快走丝新的两万多,中走丝还要贵一点。二手的线割几千也有。朋友买了几台旧的修一下用得也不错
火花机好像也要几万
模具用的雕刻机4040好像也要八到十万
零件不多还是外加工算了,自己买鸡不合算

网友:
不能光看钱 要看你是干什么活,火花机 线切割 加工中心  加工不同哈

网友:
中走丝价格比较贵,精度比快走丝(线切割)要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