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阳极氧化的问题 求助

楼主(2012-12-03):
今天试了阳极氧化实验 失败了配置 20v的笔记本电源  这个可以用么,貌似是开关电源来着
电解液   是电瓶补充液  有点微红
然后阴极是铅笔芯

实验时阴极和工件都有气泡,但测不出电流 放了大概有1小时  ,拿出来过水,然后放入测下阻值 还是通路,,更本没用
是不是电解液的问题 ??电解液阻值太大了导致电流太小 ????

网友A:
铅笔心的问题  换铝棒或不锈钢试下  ,电池的补充液浓度不够 ,要么 就是工件没有去氧化层  需要氢氧化纳腐蚀 后再酸洗出光才行

网友:
关注此帖,我也正想用笔记本电源和电瓶补充液尝试阳极氧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笔心的问题  换铝棒或不锈钢试下  ,电池的补充液浓度不够 ,要么 就是工件没有去氧化层  需要氢氧化纳腐 ...

谢谢指导,,,今天换铝棒试试     氧化层应该已经去掉了因为我表面都打磨过了至于补充液浓度  我也觉得有点问题,,应该换换

网友:
电瓶补充液是蒸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