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丝切割

楼主(2012-12-04):
傍晚在淘宝买了电热丝~问了店家,竟然说220v可以直接用,我是不是被调戏了~~

网友A:
电热丝整根的当然220V可以用的,你把它拉直,只用一小段,直接220V的话就会直接烧断了,接个12V,24V的正好

网友:
可以用来烧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热丝整根的当然220V可以用的,你把它拉直,只用一小段,直接220V的话就会直接烧断了,接个12V,24V的正好

我用1m左右大概需要多少v

网友:
接可调电源一试不就知道了,
估计得24V吧,总要烧红不断就OK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1m左右大概需要多少v

Q=0.24Ι*Ι*RT; I= V/R; R=ρL/s

楼主:
引用 网友B:
Q=0.24Ι*Ι*RT; I= V/R; R=ρL/s

完全看不懂

网友:
发的物理公式  好像是计算热量的  不过用在这上面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0.24Ι*Ι*RT; I= V/R; R=ρL/s

为什么要乘以0.24?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乘以0.24?

1焦耳=.0239卡

网友:
1焦耳=.0239卡1焦耳=.0239卡1焦耳=.0239卡

网友:
我用的是300W电阻丝,取800MM。24V直流,电流约1.3A正好。

网友(2013-04-10):
用proxxon迷你魔电热丝泡沫切割机27080

网友:
我用的是1.1m左右的细钢丝,12v 1000毫安电源

网友:
电热丝感觉好困难

网友:
用废电吹风的电热丝,加一个36V左右的变压器,接一个电子调压器(淘宝30元左右)接上市电,可以很方便调整电热丝的温度,完全不用考虑电热丝的长度和电阻。

网友:
可变电源+任意长度

网友(2013-05-12):
各有妙招

网友D:
用镍铬合金丝约零点三毫米长三百五十毫米,用五伏特电源输出大点就可以了。。

网友E(2014-02-11):
学习路过,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