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IOSD支持佳能550D吗?

楼主(2012-12-04):
我的佳能550DAV信号直接输入IOSD,IOSD没有信号输出,加了那个适配器后有信号输出了,但图像亮度变得非常暗,基本看不了。

网友A:
只要是AV信号肯定都支持的,不管他是什么机器输出的AV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AV信号肯定都支持的,不管他是什么机器输出的AV信号

你那佳能550D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AV信号有很多技术细节,不是一个大框,啥都能往里装。某一款OSD也只能兼容部分符合规格需要的AV信号。
不同设备AV信号输出的随机信噪比、幅频特性、路间串扰都不同,特性不佳的AV信号在OSD上叠加会闪烁、缺行、溢出,甚至黑屏,就需要OSD做一些处理和容错,才可能提高对AV信号的宽容度,实现绝大部分AV信号的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