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直升机无刷电机可以用在车上吗?

楼主(2012-12-04):
直升机上用的外转子无刷
电机
,可以用在车上吗?

网友A:
完全可以啊,可能要改安装架

网友B:
我感觉应该看个人要求吧,直升机无刷马达基本上是无感无刷,低速性能差,车的马达一般都是有感无刷马达,所以个人感觉如果玩低速的话,直机无刷可能不行,高速的就无所谓了

楼主:
现在现在车上不是很多 无感无刷马达吗

网友C:
基本上:不可以 !!
直升机 的 电动机+电调,几乎是“零”力矩启动的。
若是用在模型车上,
上坡 估计 无法 启动
。
车模型:应该配 “有感 无刷”电机、电调,才行。

楼主:
用车用电调,但使用直升机那种外转子无刷。现在好多车也是无感无刷的

网友D:
看你是什么车了。大脚,越野,短卡都是无感无刷的,不想上面说的。有感 的很少见,比如攀爬,F1,平跑,漂移这些。攀爬还很少人用无刷,都是有刷。

网友E:
看看围观一下,顶贴拿分!

网友(2013-04-20):
只要是电机都可以

网友F:
不懂 所以进来看看那

网友G(2013-09-21):
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H:
我试过了用450电直电机改1:10车也很爆!

网友:
观一下,顶贴拿分!

网友I:
可以,而且比内转子散热好,关建是要改电机座或加装垫片。

网友J:
学习拿分走人

网友K:
固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