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丢步问题

楼主(2012-12-04):
各位 大家好
我有一个步进
电机
控制时 如果不电机脱机(free)发脉冲(用plsy),就不会出现丢步现象,但电机发热比较厉害,所以现在使用每次发完脉冲 就脱机 发脉冲前 使能,但不管使用什么延时处理 每次都出现丢步现象(发热问题解决) ,不知道哪位知道怎么解决丢步问题,谢谢!
问题解决 是plc 程序编写有点问题, 谢谢各位

网友A:
步进是不是装在机上的?如是可能是干扰。

网友B:
怎么知道它丢步了?

楼主:
我发200个脉冲 正好一圈 如果我不脱机 每次都是同一位置,但是脱机 不脱机切换 每次都转不到一圈,肯定丢步 而且脉冲小会反转
干扰应该不会 我周边没有电器设备 除了电脑

网友C:
换个电机上去试试,看看到底是控制板还是电机问题先

网友D:
电机发热可以调小驱动上电流适当解决点!
丢步我还没碰到过!估计是驱动或是接口板问题!看你用什么驱动和接口板了,太差的就别用了!
电机嘛,除非也是特别廉价的也许有可能出问题!
上图看看你都用什么东西吧!

楼主:
无锡 sumtor 42 电机 42HS3404A4 电机标0.4A 驱动器电流 设定 0.42A 为了降温 设为0.21A 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影响?
驱动应该是仿的M415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