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450调查贴

楼主(2012-12-04):
大家450 上6s的话  用6s  1300ma 还是  6s 2500ma的多  谢谢

网友A:
我用的3s;要用6s,我会考虑上 6s 2500ma

网友:
450改6S只能适用1100到1400毫安的电池。

网友:
6s 2500 mah是500用的电池吧。

网友B:
1200-1300最好,新手请勿互相误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3s;要用6s,我会考虑上 6s 2500ma

可是我咨询了一下  450 2500的 6s  带不动啊

网友:
貌似要更换电机等设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00-1300最好,新手请勿互相误导

能给新手讲讲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给新手讲讲吗

电流会达到50安培以上,450目前没有电池放肚子里的机身。你选的那个电池太重,头太重了。要说能飞,电池绑下面也可以,没办法特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会达到50安培以上,450目前没有电池放肚子里的机身。你选的那个电池太重,头太重了。要说能飞,电池绑 ...

哦…谢谢给上了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