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4和X5电池使用范围

楼主(2012-12-04):
想知道X4的电池可以使用2600的吗?或者2个2200的电池吗?
另外X5一般都是多大的电池?

网友:
X5用4200的

网友:
X5用4000~4200最合适! 否则头罩可能吃不消
不过这还得看C数, C数越大的电池体积也会大

网友A:
我的泰世425和x4是一个级别的而且比x4更重些,用两组2200mah串联飞,可以飞5~6分钟。x4用这个飞肯定没问题,只不过x4更轻,用更大电池可以提高续航时间,这样好一些。x5的我就不知道了,至少也得3300~4200的吧

网友:
3S  2200X2  3s 2600X2 6S4200X1   6S 3300X1 都没问题 就是4200的头罩带的费劲点!

网友:
电池真是个头痛的事

网友:
x5上5200的电池飘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泰世425和x4是一个级别的而且比x4更重些,用两组2200mah串联飞,可以飞5~6分钟。x4用这个飞肯定没问题, ...

5-6分钟 ? 悬停?

网友:
引用 网友B:
5-6分钟 ? 悬停?

高速航线,其实电压设到3.6伏下来可以飞7、8分钟的。425用的全部是标准舵机,全塑料机身,比x4重得多,2200的电池飞这么久已经相当不错了。x4是减重版的425,机身轻盈,用2600的电池也未必比425重,应该飞的更久些吧。

网友:
我给X5买了T的4500 30C啊,还没装好,不知道头罩能不能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