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车床改直线导轨,用15好还是25好,新增ABBA25滑块图片,元芳:你怎么看

楼主(2012-12-04):
按照大家所说的,改直线导轨好,如果15的导轨用双滑块,如果用25的话不知道直接用单滑块行不行!因为25双滑块的话要很大的拖板;大家说说看,,

网友:
大人,这个问题有蹊跷

网友A:
楼主的美女头像身上一定有一个天大的咪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美女头像身上一定有一个天大的咪咪。

你头像的咪咪如何。。。。。走题了

网友:
应该没啥问题。。。因为在网上看有些品牌数控车用的就是线轨。。。

网友:
斜轨车床一般都是线轨!

网友:
有钱尽管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美女头像身上一定有一个天大的咪咪。

藤椅好口才

楼主:
关键是耐用程度如何?容不容易磨磨损

网友:
不容易磨损,肯定比原来硬碰硬的对磨要好多了

楼主:
修改标题

网友:
支持楼主改线轨!这种无山的简直就是为线轨准备的!

网友:
想想线轨那点滚珠的接触面积和这个硬轨的相差多大吧,尽量使接触面积大点,不然你要求上帝保佑不会做个没用的东西浪费工和料。

网友:
小车床切削力至少30KG左右吧,看你使用时刀尖对滑块的悬伸,悬伸大,滑块受力比30KG力还大多了,20单滑块30KG力偏离1丝,然后机身刚性在偏离X丝,累计不小了,这只是静态,动态震动下更大

网友:
改导轨还是查咪咪,这是一个问题。。。。。。

网友:
这床别浪费直线轨道了

网友B:
车床导轨应该用重载滚柱导轨,宽幅的最佳。
不过这床子就没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床导轨应该用重载滚柱导轨,宽幅的最佳。
不过这床子就没必要了

为什么没必要呢?难道报废么!导轨我不会刮研,只能这样做

网友:
不会就学呗,你另开一贴,肯定有人教的,论坛藏龙卧虎。
你的床多少米收的啊,很多人说是鸡肋,但是我挺喜欢的,车铣都有了。
你改装的全部费用你核实一下要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没必要呢?难道报废么!导轨我不会刮研,只能这样做

线轨对安装面也是有要求的啊。。。如果你原先轨道有下沉,装线轨了一样是下沉状态。。

看线规的安装手册上,,安装面要求1米2丝内。。

也就是说,你的轨道还是要修正,,

楼主:
目前资金还没有投入什么,除了买车床。导轨滑块不用钱,导轨就难搞

楼主:
新增滑块图片,打算使用单滑块

网友C:
一只25滑块不如一对15     用方形的试试

网友D:
25的线规造价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只25滑块不如一对15     用方形的试试

如果用一对25的滑块的话我怕要大拖板才行,要180的托板才行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的线规造价比较高

我只需要买导轨就行了

网友:
东西买了?
这下楼主有得玩了,导轨安装面弄靠山、平磨底面,改动溜板和刀架,研究尾座固定。

网友:
楼主线规计划用25的,导轨要用多长的,预计导轨占用多少资金

网友:
这个工具机床精度好的新的也就4000多点。二手的3000左右。我喜欢。不过也许真是用处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