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到底 MINI CP 好还是 MCPX 好?

楼主(2012-12-04):
  看论坛上 说MINI  CP 入门 好。。十分好 怎么 怎么好飞~
         貌似 没人 说MCPX 好飞 怎么怎么好的?
难道真的 是MINI CP 秒杀 MCPX ?还是 太多 那个传说中的T 了?

网友A:
mcpx秒杀mcp…………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px秒杀mcp…………个人观点……………

+1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px秒杀mcp…………个人观点……………

价格-1

网友:
MCPX我没玩过 但是价格比较高 升级改装件更是价格不菲
MINI CP 性能上算是不错了(新手练手足够) 除了舵机比较坑之外 别的 都还好 主要是价格比较便宜

网友:
假如不考虑价格,肯定是mcpx好,在迷你机中, 直线舵机比普通舵机耐用太多了,而且现在mcpx的廉价副厂件支持也很多,舵机可以买fbl的,碳纤机身可以买飞越的,大齿盘可以买伟力的。买minicp或者wasp就是入手稍微便宜一些,飞久一些就被舵机坑死了,还要整天自己琢磨如何diy保护舵机。

网友B:
性能上MCPX完胜,价格有点坑

网友:
没有任何怀疑,mcpx当然好。

网友:
请教下:要是买mcpx要用什么控啊?

网友:
mcpx太贵了

网友:
得算综合成本。mcpx花钱就是折腾出来的。直线舵机备用一个就够,耐用就是省钱

网友:
mini cp买了以后,还要不断的花钱维修,mcpx买了以后,也会不断的花钱......升级

网友:
mcpx 3d性能好  mcp悬停稳定(华科尔三轴的特点)

网友:
路过看看
不发表看法
自己喜欢的那台才是最好的

网友:
拥有一台MCPX与FBL的我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