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MWC 无法解锁

楼主(2012-12-04):
    #define TILT_PITCH_MIN    1200
    #define TILT_PITCH_MAX    1800
    #define TILT_PITCH_MIDDLE 1500

    #define TRI_YAW_CONSTRAINT_MIN 1150
    #define TRI_YAW_CONSTRAINT_MAX 1850

GUI上,
100舵量是控油门最低是 1160,最高是1850,方向最右是1855,最左是1130
125舵量是控油门最低是 990,最高是2000,方向最右是2000,最左是990

询问这样改有什么错?为什么就是解锁不了~

补充:控是PPM/FM的控

另外,有没有一键加锁解锁的码

网友A:
第一,在你的控上要设定各摇杆舵量为120%第二,确认你的飞控已经自检通过了,
第三,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在你的控上要设定各摇杆舵量为120%第二,确认你的飞控已经自检通过了,
第三,我就不知道了

舵量只有100%和125%,均不能解锁

自检通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舵量只有100%和125%,均不能解锁

自检通过……

重新刷固件吧,换版本。理论上,这部分代码不需要改,只要舵量够大就可以了。你实际看你的输出舵量达到要求的阀值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固件吧,换版本。理论上,这部分代码不需要改,只要舵量够大就可以了。你实际看你的输出舵量达到要 ...

问下,电调直连接收板不插飞控进行测试电调和电机可以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下,电调直连接收板不插飞控进行测试电调和电机可以不?

完全没有问题,实际上在校准电调油门行程和设置电调的时候,你必须要把电调直接连接受及才行。否则通过飞控你设置的油门行程绝对是不一致的。

网友B:
设一个通道解锁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一个通道解锁用就可以了

请教怎么设?

#define ALLOW_ARM_DISARM_VIA_TX_YAW

改成

#define ALLOW_ARM_DISARM_VIA_TX_AUX1

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有问题,实际上在校准电调油门行程和设置电调的时候,你必须要把电调直接连接受及才行。否则通过飞 ...

测试好了~谢谢~但还是无法解锁(PS:可以复位加速度计=。=就是无法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看到了~谢谢

网友:
arm就是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那什么……加锁呢……

网友B:
高中低。。

勾选高。。高档位的时候解锁。。。非高档位加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中低。。

勾选高。。高档位的时候解锁。。。非高档位加锁

明白了……多谢

网友:
#define TILT_PITCH_MIN    1200
    #define TILT_PITCH_MAX    1800
    #define TILT_PITCH_MIDDLE 1500

    #define TRI_YAW_CONSTRAINT_MIN 1150
    #define TRI_YAW_CONSTRAINT_MAX 1850

顺便。。 这几行代码跟解锁/行程无关

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minthrottle=最小行程 maxthrottle=最大行程

网友C(2013-07-07):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