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压缩机用了几年了,这几天电机出问题了,求原因。

楼主(2012-12-04):
前几天发现空压机电机转动有问题转动非常慢,而且可以闻到一股焦味。拆开防护罩只竟然发现电机有烟飘出来。这是什么原因呢?

如果我提供的资料数据不够详细,请告知,谢谢!

网友:
显然是线圈烧了,得重绕

网友A:
压缩机缺润滑油?

楼主:
这下惨了。

网友B:
换个电机也用不了几个钱!

网友:
如果是线圈烧了可找修电机重绕线圈,不过注意价钱别比买新的贵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机也用不了几个钱!

或许这个方案会好一点。重新绕线圈之前有朋友上过当了,越搞越差,对这个不熟,会更加会麻烦。

网友C:
停机排气阀坏了,电机起动时过载烧掉了.

网友:
最好买个新的老货换上,不要修,越修越完。排除故障的前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缺润滑油?

不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停机排气阀坏了,电机起动时过载烧掉了.

个原因也有人提到过。我那今天把气缸的顶盖拆了,完全不经排气阀,等于空转,情况还是一样——电机慢速运转,然后可以看见它冒烟了。

楼主:
就是这台机子。这个电机要去什么地方买呢?我见过一些卖电机的,但是那些电机不是这种。

楼主:
电机是突然之间就出问题的。真是奇怪!

网友:
线圈是不是已烧了?有时电容坏了也会使电机变得很慢。

网友:
用万用表测绕组是否开路.线圈有没有变黑,再不就换电容试试,轴承是否磨损.缺油或转子扫腔

网友D:
通常是電容劣化後導致線圈燒毀
冒煙也有可能是電容冒出來的
先換電容試試吧

网友:
其它还好的话电机要重绕了,如果是我重新计算把它绕成四极马达 1400 转,这样就变成静音泵了,效率不过低一些,用气量不大无所谓。

我们公司买的这个牌子的小型电焊机是铝线的,烧几根2.5电焊条就发热,小台钻晃动厉害偏差很大打一个孔到对面看不在同一个点上,
比我买的280的小台钻精度差很多,修空调用的真空泵外观做工粗糙时不时卡缸。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常是電容劣化後導致線圈燒毀
冒煙也有可能是電容冒出來的
先換電容試試吧

谢谢!
冒烟是我亲眼所见,是电机里面冒出来的。电容部分没有冒烟。

楼主:
谢谢各位耐心解答!我先用万用表测试一下线圈和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