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首飞又失败了!视频在25楼,请大神帮我看看原因吧!210a的主板,EPP机身,8.5MM直驱75MM

楼主(2012-12-04):
先前有3次热血澎湃做了小飞机,结果都以失败和烂尾告终...
这次吸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总结经验之后,决定东山再起!
TB上用了35块钱买了EPP机身+塑料件,这次决定好好做一个了!
控制接收依旧用老9鸟的210a的,这套宝贝已经4年多了,经过测试,风采依旧!
可是那山寨75MM桨实在是不敢恭维,2片桨叶重量严重不一致!便宜没好货啊!
自己用手术刀+沙皮纸打磨了20分钟,终于重量接近了.
整机称重下来刚超过25克(包含911的150MA电池的重量),不知道是否飞得起来...
似乎又超重了.不过飞航线应该问题不大吧?
马达就直接用胶水粘在机头挖的洞洞里了,散热实在没办法了.希望顶得住

网友:
加油,你一定会成功的

网友A:
我买的黄的那个,用三轴接收机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黄的那个,用三轴接收机试

黄色的那个我也买了,结果被同事抢去了,不过这个双翼的,座舱部位放接收板,正正好好!
而且双翼的理论上应该可以飞得更慢一点,所以我也就没把那单翼给要回来,就当做人情了.
另外三轴接收机是个什么东东?不太明白.....

网友:
RE: 希望这次不要再失败了!210a的主板,EPP机身,8.5MM直驱75MM桨

带三轴的接收机,带俩直线舵机,还能外接舵机

网友:
电机安装有的担心,加油支持您!

网友:
顶楼主~~希望能飞起来,我以前改过这个机机,空心杯放前面只要一炸机准坏~~~小心哦

网友:
动力足够
小鸡要注意反扭
成品机身偏重
最后一点,双翼不会慢

网友:
加油等你视频

楼主:
午餐时间到,抓紧更新今天早上的进度

把垂尾和平尾装了上去,开了舵面,平尾多开了点,垂尾的方向舵似乎不够大。。。

垂尾的接触面太小了,裁了一片碳片插进去加固

假组一下,看看效果,顺便请教一下,这JJ的重心放哪里好呀,双翼机是第一次接触,实在是有点没方向。。。。

网友:
重心的位置是老地方

网友:
楼主加油 上首飞视频哦

楼主:
今天早上,终于把这宝贝做好了。

似乎超重了点。。。哎!

来个侧面

来个正面

尾巴特写!

拉杆和接收板特写

楼主:
好不容易拍了个尾巴的GIF,升降舵的舵量似乎小了点。。。

网友B:
29克危险了

楼主:
发重复了。。。。删掉这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29克危险了

请问是否应该控制在25克以内?
原始重量就已经25克了,多余的重量包含了2条主电机的电线,胶水,还有2条细钢丝的拉杆。
如果必须减重的话,只能把起落架拆掉,然后机身上看哪里可以镂空了。要做轻感觉真难啊!
还有我的重心位置似乎靠后了一点,我编辑过了,能否帮我看一下?
这JJ我买来就是散件,所以不知道原始的重心在哪里,请指教,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否应该控制在25克以内?
原始重量就已经25克了,多余的重量包含了2条主电机的电线,胶水,还有2条 ...

重心在机翼前缘三分之一处,911电机反扭比较大,单发要仔细调下拉右拉,如果用双发难度会降低,祝成功……
小飞机高手qq群:77307158

楼主:
清晨8点左右,跑到公司楼顶,期待已久的首飞,最终还是可耻的失败了。。。。

损失清点:电机轴。。。。。

伤透了心啊!

除了接收板,就是电机最贵了。虽然尽可能掰直了,但是总归不爽了。。。
还是头太轻了。
改天增加点下拉角度,再试!

网友:
小飞机很折腾的!

网友:
失败,不可耻。
找找原因,
会成功的!
加油!

网友:
那一声叮真清脆。我的黄皮机算上副翼舵机25.5左右,还差拉杆舵脚胶水重量。先不要副翼试,然后再说,没有副翼又少2克,希望不要悲剧

网友:
感觉风很大?首飞最好找个平静的日子。

网友:
从视频看,是头轻了。重心太靠后,而且似乎风挺大,风大是飞不了的。
不知道翼展多大,看视频应该不到40cm,这么大的翼展超过20g就会非常难飞
小飞机就是要做的轻巧,150mah的电池太重了,减重吧。

网友B:
看了视频发表以下观点:1、不带陀螺仪的鸡鸡,有风就别飞了,高手除外。2、小鸡重心比大机难调多了,小鸡拉力线也比大机难,除非是双发。3、电池一定要60-90毫安的,我飞过好多好多小鸡了,电池超过110毫安就飞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视频发表以下观点:1、不带陀螺仪的鸡鸡,有风就别飞了,高手除外。2、小鸡重心比大机难调多了,小鸡拉 ...

ls介绍下小机推力线的经验吧。

网友:
推力线和大机是一样的,只是调整要比大机仔细N倍
经验就是:仔细仔细仔细

网友:
60-70mah的电池经得起8.5mm空心杯放电吗?

网友:
我的也做好了,带副翼比你还轻,28克。七成油门推重比就到1了,还吊机两秒,下拉不够,自旋,还要调整。主体内壁可以切薄不少的,缝隙可以用粘性好点的1cm左右的胶带,容易拆

网友:
似乎机头偏轻了,头太的太高,容易失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