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们,华科尔瓢虫V2对不上频了如何解决?

楼主(2012-12-04):
华科尔瓢虫V2突然对不上频了,控是打开电源开关后闪了约二三十秒后就一直亮着红灯,好像正常的.V2机身通电后就一直闪,怎么动油门都没反应.控和机身的电池也换了,也不行.难道又要返厂不成?..........................请论坛中的高手们帮帮忙,谢谢了!

这己是两个月前的贴子,各位高手无需再出招了......

网友A:
先開機,在五秒內開控就會自動對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開機,在五秒內開控就會自動對頻.

没用的,我试过几次了........有其它妙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不错

你这样的托更不错哦.........

网友:
品牌货三

网友(2013-02-04):
先开控再给V2通电吧,时间差官方说要控制在10秒内。如果还不行看看是不是弄成FIX ID了。

网友:
平常用的方法现在对不上就是出问题了,除了回厂估计也没其它方法,另买一台算了。买新出的FPV那台,九百多。呵呵,

网友:
瓢虫没用过,华keer的其它接收机有对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