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2-12-04):
电调出问出问题会不会影响坦克的动力?

网友A:
当然会影响了,电调就是坦克的前哨指挥所,,,遥控才是作战中心。。。所以你觉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会影响了,电调就是坦克的前哨指挥所,,,遥控才是作战中心。。。所以你觉得呢?

多谢,也就是说那怕全部传动部份都换成轴承,电调不好的话车也不能发挥到极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也就是说那怕全部传动部份都换成轴承,电调不好的话车也不能发挥到极致。

电调就是电子调速器,,,它是有型号,规格的,所以,最好你还是多看看帖子,,,对你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