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里面的散热铝板拿掉有没有关系

楼主(2012-12-04):
电调里面的散热铝板拿掉有没有关系

网友A:
有很大关系!!
那个是散热用的,贴在管子上增大散热面积
只怕你拿掉后电流一大温度升高管子烧掉

网友B:
很热!!你说那!!呵呵

网友C:
没关系,最多烧了电调,不会引起国际纠纷的

网友D:
我的四轴就是拿到的,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低负荷。第二散热良好

网友E:
拆掉飞一次。。下来以烫手为标准。。。

网友F:
没关系,最多冒个烟,喷个火

网友G:
就好象大热天你备晒太阳的感觉

网友H:
有些关系的

网友I:
没多大关系
再买新的就行了

网友J:
没事~带好灭火器就行

网友K:
肯定是不行的,不过你要是100a的电调跑1a的话,就另当别论了。。。呵呵

网友L:
有良好散热的情况下,是可以的,
比如:30A的电调,限制最大20A,持续工作时间5秒,休息或者小电流工作20秒,再恢复20A;或者最大25A,持续时间2-3秒,休息。。。等等
或者持续工作在10A,连续工作时间不大于1-2分钟等等;
具体要试验决定,备好非接触式的温度计,先掌握好有散热片的电调的工作温度特性,以此作为参考;
据我的经验,做工比较扎实的30A的电调,拆掉散热片,良好的散热条件下,持续工作在10A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M:
哪有这么麻烦,直接买10A的电调就没散热片

网友N:
散热片绝对不能去掉的 带散热片和不带,功率能相差10倍

网友O:
电调发热明显 那个铝块可以增加散热面积的

网友P:
我的四轴,有一个电调单独接接收机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一接到飞控板上面的时候,接这个电调的电机就转不起来,就一直转半圈反转半圈。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Q:
撒热板既然配置了,绝对是有存在的价值。

网友:
散热片绝对不能去掉的

网友R:
lz难道想减重?这个方法不可取哦

网友:
冬天没关系的。放外面对流

网友S:
不要拆的为好

网友T:
电调厂商就喝可乐

网友Q:
把车上的水箱拿掉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