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master三叶桨能用在4255电机上么

楼主(2012-12-04):
求问 master三叶桨能用在4255电机上么  卖家说不能可有朋友的电机用了master的三叶了 这。。。不懂油动桨和电动桨有何区别
只知道大小和螺距有区别 难道还有别的参数?

楼主:
多谢帮顶的
继续求问

网友A:
不知楼主要配什么灰机,4255配3叶桨,一般也就12~14寸,应该是50级的,master的都是油机桨还贵,这个尺寸有专门的电机3叶桨,价格便宜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要配什么灰机,4255配3叶桨,一般也就12~14寸,应该是50级的,master的都是油机桨还贵,这个尺寸有 ...

嗯505KV的50级 请问多大的三叶合适 现在2叶用的14X7.
另问便宜电动三叶的大小和购买地点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