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高人,燕尾导轨润滑介质用润滑脂的可行性

楼主(2012-12-04):
据俺的一般常规的观念常识,燕尾导轨绝大多数情况是用润滑油

想请教一下高人,例如小车床或者铣床导轨用润滑脂是否可行?如果不行又是什么原因,谢谢

记得见过一些机械部分,比如车辆的半轴,轴承,还有一些大型的机床导轨都有使用润滑脂的情况,照理论来说,润滑脂和润滑油的作用都是行程油膜减少金属间的摩擦

理论上来讲,应该润滑脂的油膜厚度,润滑性能和抗冲击性都会比润滑油要好的多,而且长效,一般润滑油效率保持之间(非浸泡状态)大概也就1周左右,特别高速运动部件保持度更低

而润滑脂就非常长效,一般的保持期最少都得差不多三个月

看到的大多数用润滑脂的场合,即有高速,也有低速的,而且有很多也是用在精度比较高的场合和重负载场合

向车床,铣床导轨这种重且载慢速移动的导轨,感觉应该用润滑脂相对要合适一些

这里开这个贴主要是想探讨一下为啥绝大多数车床铣床的,都只用润滑油而不用润滑脂,弊病有哪些

目前个人能想到的就是润滑脂粘度相对大,容易粘连切削屑,不好清理,其他的还真没想到,说到阻力,慢速移动的面配合导轨,也不会有太大的阻尼,感觉对铣床丝杠间隙的冲击阻尼应该更有好处呢

还望高人赐教一二

网友:
我猜是导轨配合精密,润滑脂加注困难,且易粘铁屑,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
滚动摩擦才会用润滑脂,滑动摩擦都是润滑油,还不能太粘的那种

网友:
同意楼上,像沈阳机床都是要求导轨润滑用46号抗磨液压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