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100 除了原厂电池 还有别的什么选择 电池如何固定

楼主(2012-12-04):
fbl100 除了原厂电池 还有什么别的选择  电池如何固定

网友A:
nano脚架,minicp电池

网友:
我用过mini cp的电池,不过要换电源线,电池也塞不进去,外面挂着,航线7分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no脚架,minicp电池

你说的是BLADE Nano CP X 的脚架?

网友A:
几块钱的那个。航天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块钱的那个。航天虹的

有链接吗  找不到 找到店家 但是还是找不到 东西  用cp电池 华原厂的好 还是那种 推荐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链接吗  找不到 找到店家 但是还是找不到 东西  用cp电池 华原厂的好 还是那种 推荐下吧

我原裝腳架撞爛了,就與 Esky Nano 的腳架合體,電池選擇多了,可與 GCP 的電池一起使用,感覺分別不大!

网友C:
怎么我的脚架炸机几十次都没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原裝腳架撞爛了,就與 Esky Nano CP 的腳架合體,電池選擇多了,可與 GCP 的電池一起使用,感覺分別不大 ...

搜了淘宝 还是没有 搜索到 给我链接吧 这个脚架装原装电池 会不会松  用华科尔minicp原装电池 的会不会更持久暴力些  好像华的电池也就16块

网友:
esky的nano脚架,mini cp 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了淘宝 还是没有 搜索到 给我链接吧 这个脚架装原装电池 会不会松  用华科尔minicp原装电池 的会不会更 ...

已給你鏈接,我是兩款電池互掉使用,當然是 350 mah 的可飛久些,但開始時的力量大家都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我的脚架炸机几十次都没事的啊

我喜歡在室內練習對頭對尾四面翻滾,很多時會撞上臺角、牆壁或風扇,所以傷痕累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喜歡在室內練習對頭對尾四面翻滾,很多時會撞上臺角、牆壁或風扇,所以傷痕累累!

好说脚架很结实那  话说今天 就装椅子腿 趴窝了  链接给的 太及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