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 5直驱问题,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2-12-04):
上了X5顶级版,是高压
舵机
,用MB三轴。想用2S直驱。研究了一下。如果用直驱是不是直接把2S
电池
接到MB的电压接口?然后原配的好盈100 A电调没有选择取消禁用BEC输出。怎么处理好?麻烦大侠

网友A:
把电调红线跳出来完事了

网友B:
哈哈,这个问题之前我问过一次,结果得到的答 案是...还是不折腾吧

网友C:
x5 2s直驱电池需要很大的。x5上哪里还有地方。x5本来就是以轻带来好性能。2s会加很大的重量。
上独立bec吧。

网友D:
方案是可行的.....效果自己看了.....

网友E:
用凤凰新款90A电调 内置高压b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