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四轴求助

楼主(2012-12-04):
碳纤小四轴直径318mm轴径278采用2204的电机。给位前辈给个指引,使用什么飞控好啊?

网友A:
什么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行……

什么牌子或者型号。不需要那么多功能只要稳定姿态的就行。我是个新手。多谢

网友B:
任意带加速计的飞控都可以

那电机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任意带加速计的飞控都可以

那电机有点意思

应该是1504电机,记得那电机的转子和桨保护器连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玉兔吧

多谢指点。就是兔子把。兔子等着瞧!

网友D:
我用的也是这个机架 玉兔飞控,爽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也是这个机架 玉兔飞控,爽飞啊

你用的是多大的桨?

网友:
这个机架给力,配兔子酷B了

网友E:
在哪里买的机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哪里买的机架啊

淘宝上无意看到了,就一刀拿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多大的桨?

7060浆 目前只有AEO在做 你可以TB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7060浆 目前只有AEO在做 你可以TB下

弄这个小家伙,我也就只敢在室内转悠一会。不知道拿到外面行不行。会不会一阵小风就跑了。

网友:
漂亮,我的是210的轴距配mwc 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