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怎么让他转起来?

楼主(2012-12-04):
朋友给了个电机220v,三相接出,不使用变频器能让他转起来吗?

楼主:
没一个回,哎!

网友:
你的图片根本看不清楚。如何回?

网友:
三相的,铭牌不清楚啊!看接线端子是要接变频器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三角接法,是的话加个电容就可以转起来!
建议还是拿修电机的地方给你配个电容,便宜的10块钱就够了!

网友:
加个电容是能转的,但是用起来不是很爽,启动麻烦还没力。还是上变频器吧

网友:
这里不缺热心人,各行各业的能人大大的有,你这图用放大镜都看不全,怎摸给你回复,跟帖?

网友:
看样子是星型接法,需拆开电机,改成三角接法.才能用变频器

网友:
三角形接法比较简单,UV接电容UW或WV接220v电压即可(转向相反),电容大小可用多只电容的并联来选,以总电流最小为原则.为了顺利启动在启动瞬间可将电容瞬间翻倍,即并一只启动电容上去,两秒钟后断开启动电容即可(可用手动按钮或延时继电器来实现).这种简单用法会使电机的转速和功率都降低1/3左右,有条件的话还是用变频器比较好.

网友:
楼主说怎么样让他转起来,答 案很简单,用手擺动就行了

网友:
老问题,这个问题隔三岔五就有人问,翻翻老贴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是老问题了。可以转但比用变频器要差好多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俺眼睛好,看见个3phase 字样,接线柱看到UVW ,看这两个判断应该是三相电机,不越二还做过电机呀,刚知道

国内三相电机大多是380/220的,这个如果标称是220的话,可以用变频器直接接星形接法用了,电容裂相的方法不是很正规,电机容易发热,抖动,无力,噪音巨大~~~容易烧电机,最好用变频器

楼主:
这个是nachi润滑油泵上的电机,油泵不好使了。电机用手拨动还是蛮顺溜的。谢谢各位指导,我下班拿修电机的地方配个电容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