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控+X5,怪现象

楼主(2012-12-04):
无聊翻出几年前的X5和一直收葳的H控,地面调试一切正常,上天后无法右转弯,之后一直就左转,开始无法控制.落地后不断电试舵面又一切正常.

还有一怪现象:飞机平放初始化后,平衡模式下,升降,副翼拉杆拉到底后,舵面不回中,往上拉升降,舵面就停留在中线偏上,往下推升降,舵面就停在中线偏下.切手动模式又一切正常.

网友:
舵机行程不够大,不足以抵消电机反扭力

网友:
舵机行程不够大,不足以抵消电机反扭力

(回复反应太慢,不小心多按了一下)

楼主:
行程很大了,手动飞行只需要50%就可以飞,现在设成100%了,怎么可能是舵机行程不够呢?请教

还有个关键问题:平衡模式下舵面不回中,手动模式下正常.都是静止不动的情况下测试

舵机力度不够?天行者X5,2216KV880,9X6折叠桨,4S2600电池

网友:
设置了个巡航俯仰角,默认是5度,所以会自动打升降舵

楼主:
平衡模式,角度设置为45度。

网友:
反扭 调整舵面 或者电机推力线
H固件后来版本算法不一样 别拿以前的舵量衡量 新固件要比以前舵量更大 100%不行就120%

网友:
"平衡模式下舵面不回中,手动模式下正常"

应该是没有做遥控器抓中处理。

楼主:
惯导校准了吗?

网友:
平衡模式下的舵量是比较小的,跟你手动用50%行程飞一个意思。行程不要调,调大一些副翼舵P看看。

网友:
建议细读3遍说明书    没校准摇杆 没惯导校准 都有可能

楼主:
校准没做谁敢上天?平衡模式没固定舵机中立点,往上拉杆再松杆舵面就停在中心线偏上,往下推杆再松杆舵面就停在中心线偏
下。手动模式正常。

网友:
9*6的桨反扭实在太大了,8寸桨我都嫌反扭大,我都一一试过。

我的X5配2212KV1500的,APC7050桨,是X5原厂推荐的配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准没做谁敢上天?平衡模式没固定舵机中立点,往上拉杆再松杆舵面就停在中心线偏上,往下推杆再松杆舵面就 ...

为维持不同油门的俯仰姿态,俯仰带有一点积分,这种是正常情况。摇杆回中了,舵机并不在中立点。 副翼没积分,你可以试试副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