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计算出这个撞机的力度?

楼主(2012-12-04):
今天系统发神经了,不按编好的程序走,Z轴G00直接撞向工件,F4000的速度,几百KG的主轴和横梁都被顶了起来,因为横梁只是锁上面的螺丝,下面的还没搞好,所以主轴和横梁一起倾斜一个角度,在角铁上留下明显的撞击凹坑,请教谁会计算丝杆的顶力呢?2505的丝杆,12N。M的三相步进电机,F4000,撞上去憋停为止。

网友:
我以为是今天那个新闻的事呢。 那军机撞房子,不知道力度多大。

网友:
网上有丝杆推力公式。。。

反正力气很大,,我刀路弄错的时候,要么把夹紧的工件挂跑。。要么刀断。。。

楼主:
这现象后来发现是系统换另一程序重新执行程序时候还记忆着前一个程序的坐标位置把程序要运动的距离加记忆的那段了,而且再执行一次程序又加一次,运行一次加多一次,只能关机重新开机才能按正常运转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有1吨多力,如果步进扭矩确实有12NM的话,所以,步进不要轻易买大了,否则一撞机,丝杆就废了

网友:
这个公式,可以用能量守恒轻易推导出来,1NM,好比1米半径的力臂1N力,跑一圈,螺母前进5MM,这时,1N力跑了1米x2x3.1416米的距离,这个距离除以5MM,就是放大倍数,倒数就是减速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现象后来发现是系统换另一程序重新执行程序时候还记忆着前一个程序的坐标位置把程序要运动的距离加记忆的 ...

什么系统?

网友:
有没有 办法 避免 悲剧发生呢

网友:
任何系统都应加保险!电气的限位,保证在极端时设备能安全

楼主:
这个不是行程开关能解决的问题,极限开关已经装了,但行程离极限开关还远着呢,只有另外加个方便调节的行程开关了,限制Z轴超过工作深度。

网友:
一直感觉Z轴的限位开关用途不大,楼主说的另外加个方便调节的行程开关了,限制Z轴超过工作深度,这个方法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i没提示过载自动停机?

跟变频器有什么关系?主要是系统问题吧,看看是不是设置的事情?

网友B:
没装急停开关?这样的情况拍急停是最快最有效的!
这么撞一下楼主要出点血了,估计丝杆这一段是没精度了,主轴如果顶到可能也影响轴承精度了!

网友:
螺紋傳遞力矩的算法非常的複雜
以靜力學來算
就有十多個參數需要知道才能計算的
摩擦力,螺旋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装急停开关?这样的情况拍急停是最快最有效的!
这么撞一下楼主要出点血了,估计丝杆这一段是没精度了,主轴 ...

有拍停开关,手也放暂停键上,这个是在运行G81钻孔循环指令,安全高度我设置在离工件表面3MM高的地方,初始平面在离工件43MM高的位置,以G00速度直接下到安全平面,再以切削速度钻孔,谁料到它到安全平面R的地方不停,一直下去,3MM的距离F4000就是撞上的同时按急停也没有用了,我急停是连驱动以及系统的电都断的,一般手放暂停那,按下也马上停的,但F0 的速率不懂先打到最慢档,所以反应过来已经撞上去了,我设定安全平面在初始平面-40MM的位置,却把我上次断钻头重新对刀的坐标记忆在里面了,所以把-40+-46的位置作初始平面了,直接下到-83的位置,但工件和钻头尖的距离才43所以有43MM的超程撞击,我把横梁升起到撞不到台面的高度,然后再次重新运行这个程序,结果又在-83的基础上加-43,一直下到-126,再次运行再累计前面的,一直到顶到极限开关,关系统电源重新启动后又不会这样了,又可以正常运行了,这个问题出现在更换程序以及撞刀后重新对刀,换程序一定会出这问题,重新对刀很少出现这个问题,但为了不损失钻头,重新对刀后第一次运行程序我都把快速进给率放最慢来看是否有累积坐标,如果没有的话,第二次以后可以把快速打到白分之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关系 主轴撞的过载 过载信号给控制器 控制器控制停机
靠电流 功率系数可以判断电机负载 可以判断刀 ...

我现在是用台钻主轴改的钻孔主轴,电机是750W2880转的电动车无刷电机,钻5MM孔还是够的,主轴第一次试机就撞坏了,损失 一个马牌1-16自紧夹头和一个连接杆,锥孔也用车床修过锥柄脱出后扁头撞出的凸起,现在跳动巨大,赶货给别人,顾不了太多了,只要能动就能用,最担心的是我那700MM长磨制的滚珠丝杆有没有问题了,整个主轴最贵也是最容易损坏的部件。

楼主:
已经撞了三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撞了三次了

没事,你的机床换点配件也不是很贵了!
我都是用加工中心撞出来的!

网友:
你的机器没有限位么

网友C:
经过计算8.9N.M的力矩作用于丝杆即可推动1吨重的物体移动!1N.M的力矩作用于丝杆可以产生125公斤的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过计算8.9N.M的力矩作用于丝杆即可推动1吨重的物体移动!1N.M的力矩作用于丝杆可以产生125公斤的推力!

教教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好吗?

网友D:
楼主的电机是86的还是110的?200kg也能拉得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电机是86的还是110的?200kg也能拉得动啊!

三相110,220V,静止锁定扭矩12N。M,重量6KG,轴伸27MM,机体长120MM。

网友:
在所有的代码头部加上:
Z50. M08
Z35.
Z10.
G01 Z8. F450
我只用过三菱M60S、M70和新代SK4-M系统,它们执行到Z35.会暂停几秒。启动加工代码时,手习惯放在暂停键上,要是没看到暂停,迅速按下!
新代执行到M08或M09,会暂停半分钟左右。三菱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