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体会到FPV设备改造如九袋长老一般的造化了】【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2-12-04):
      今天终于搞了套图传算是入门吧.....装之前就蛋疼,装完之后更蛋疼....
      于体会到FPV设备改造如九袋长老一般的造化了!!
      废话不说,上图!
全部东西放着,打算一体化,前期已经拆开控加了功放外接线....

装好前后对比....先初步试试,功放都还没装上,不知道能放哪了....

再来下侧面对比,看屏幕下的电池和图传....

再来张后面的,那线叫以个冗长.....

最蛋疼的就是那个功放,还要加个外接的5V电源,而且是变压器连接,插头还是小一号的,蛋疼的我总不能带着插线板吧....打算把变压器插头剪掉,接一个降压模块,再接在图传的电源上...
      最后还有以个问题...功放外面那层5mm厚的铝质外壳看的我叫以个心酸,说质量算是蛮好的,但当我打开看内部就一个电路板....看来外面的铝壳是用来降温的....真想把壳拆掉,把功放电路板装到遥控内部去.....不知道这样可行否?!各位大神求指点!

网友:
应该还有屏蔽的作用

网友A:
装的时候各种插头是最烦人的,装着装着就发现少了个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的时候各种插头是最烦人的,装着装着就发现少了个什么东西。

除了觉得多余的线太多之外,倒没觉得连接有多麻烦....

网友B:
摄像头还挺高清  0.0  7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3807

我头痛的是功放的外接电源,还得焊他那个接头,还要焊降压模块才能用到给显示器和图传的供电,最郁闷的是功放那么大一块,放外面都不知道粘在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还挺高清  0.0  700的?

高手啊!一眼就看出是700的...

网友D:
   我的回复怎么不见了?
外壳是给功放管做散热用的,而且还起到屏蔽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回复怎么不见了?
外壳是给功放管做散热用的,而且还起到屏蔽作用~~

那看来只能把功放粘到外面了...而且以后用控就得搞个外接电源....感觉就好像走哪都得带个尿壶一样....

网友:
不是有单独的UBE电源啊?也可以自己DIY一个5V的稳压电源啊?不知道功放里面空间还够不,够的话把电源模块装里面,然后把线引出来跟显示器共用电源。插头尽量不要用了,焊接出来吧,以免接触不良

网友:
LZ能给个买这些东西的链接吗?谢谢

网友:
搞个5V的开关电源就可以了,十几元

网友:
记得离生殖器远点,杀精呀!

网友E:
何必呢 你这样 手举着不累吗  挂脖子上够你受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何必呢 你这样 手举着不累吗  挂脖子上够你受的了

关键要来回跑,带着个脚架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用的12v的外接电源,给图传还有显示器供电的,本来想同时给功放供电,但是电压和分电线插头对不上,所 ...

    拍内部照,正反面,我看看能否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