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讨论一下无刷电机散热不足时对电调有何影响?

楼主(2012-12-04):
如题,请兄弟们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网友A:
电机过热,铁芯导磁率下降,交流阻抗减少,电流增大,电调会过载,甚至烧毁;电调发热,对控制电机转速影响较大,甚至会失控。

楼主:
兄弟们,加油,期待从原理上讲的答 案。

网友B:
只要电动机没有烧掉,电流不超过电调电流,应该没有影响。

网友C(2013-01-20):
那就是最好就用水冷了?

楼主:
沙发讲得对,我用1540配2个不同长度的水冷套做试验,短的电机很烫,电调也很热.

楼主:
手机发不成功,结果发了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