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体会到装图传改造设备如丐帮九袋长老一样的造化了】【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2-12-04):
今天终于搞了套图传算是入门吧.....装之前就蛋疼,装完之后更蛋疼....
于体会到FPV设备改造如九袋长老一般的造化了!!
废话不说,上图!
全部东西放着,打算一体化,前期已经拆开控加了功放外接线....

装好前后对比....先初步试试,功放都还没装上,不知道能放哪了....

再来下侧面对比,看屏幕下的电池和图传....

再来张后面的,那线叫以个冗长.....

     最蛋疼的就是那个功放,还要加个外接的5V电源,而且是变压器连接,插头还是小一号的,蛋疼的我总不能带着插线板吧....打算把变压器插头剪掉,接一个降压模块,再接在图传的电源上...
     最后还有以个问题...功放外面那层5mm厚的铝质外壳看的我叫以个心酸,说质量算是蛮好的,但当我打开看内部就一个电路板....看来外面的铝壳是用来降温的....真想把壳拆掉,把功放电路板装到遥控内部去.....不知道这样可行否?!各位大神求指点!

网友A:
原装塑料管天线。。。你在开玩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塑料管天线。。。你在开玩笑么

这个才开始搞,完全不懂,求指导!膜拜下!

网友:
功放管要散热,装散热片是必须的啊,而且这个金属外壳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屏蔽~

网友B:
等楼主测试7通道跟加了功放的2.4G会不会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楼主测试7通道跟加了功放的2.4G会不会有干扰

还没试过,功放是1W的,图传是柏通1.2G 800mw的,改天试了再说!

网友C:
好重的遥控器,重心都变了,会不会好累呢

网友D:
     我说我的回复怎么不见鸟~~ 多轴用1W的应该够用了,我是觉得吧,买个ATT自动跟踪天线有点伤不起,我们可以用平板天线,手动对着飞机,屏幕4.3的就好,我现在的就是这样。图传不大敢用1.2G的,所以用了5.8G的。

网友:
四轴还是5.8G吧,空间这么小还来个1.2G。
另外,会不会很重啊,我还是习惯三脚架。

网友:
这价格,可以买全新的了

网友:
顺便。。。1.2g图传配2.4g遥控要滤波器。。不然绝对干扰

网友:
我1.2柏通跟罗美,从来没干扰这2.4G 的10C

网友:
建议你还是把这堆玩意   放三脚架上。。。 自己也不累  控也没那么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重的遥控器,重心都变了,会不会好累呢

重不是重点,重点是重的不均匀啊,前面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我的回复怎么不见鸟~~ 多轴用1W的应该够用了,我是觉得吧,买个ATT自动跟踪天线有点伤不起,我们可 ...

跟老板聊的,老板我认识……他说理论上讲肯定会有干扰,但是实际他玩的时候完全没干扰……如果有的话他送我滤波器,或者给我换5.8的……有待测试……

网友:
上三脚架吧。轻松点。

网友:
图传另做一外壳,个部件集中一下,重点把线藏了,就好看、好用、好方便啦

网友:
1.2G 圖傳一定干擾 2.4G 遙控,我是過來人,我無用功放不夠 30米即炸,只是你加了功放去到多遠就不知。加上濾波便可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