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6S和串联两块3S电池的区别在哪儿?

楼主(2012-12-04):
想上550级别的直机。。。

只见过一块6S的,很少见过两块3S串联的。手头的3S电池还挺多。。。

不知道各位有么有串电池飞550级别飞机的。

给指点一下。

网友A:
同厂同类型的电池可以串联,但飞550好像要3300MAH以上的,你原来的3S满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厂同类型的电池可以串联,但飞550好像要3300MAH以上的,你原来的3S满足吗?

嗯,我清一色全是格式 2200的 3S 25C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清一色全是格式 2200的 3S 25C电池。。。

貌似不能飞550,飞500也勉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能飞550,飞500也勉强。。。

WHY?

网友:
引用 楼主:
WHY?

容量不够,会憋坏电池的。。。

网友:
我飞500  2200MAH 30C 3S两节串起来的  我看淘宝看了下  相同规格品牌,6S就比两节3S贵   想不通啊。。。。

网友:
应该是对电池一致性要求比较高

网友:
6S电池似乎内阻比3S要高一点点,2个3S电池串联一致性差点吧,

网友:
6S电池中的六片电芯的内阻,放电率,容量都要求一致,选配较难。而两块3S电池之间的六片电芯一般不会太匹配,只是三片电芯之间比较匹配。故一块6S电池价钱一般要高于两块3S电池。

网友:
6s 2200有点小了飞500很勉强,飞5500肯定太轻了,串成12S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