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H电调和螺距曲线需要在遥控器上设置吗

楼主(2012-12-04):
Naza-H电调和螺距曲线需要在遥控器上设置吗

网友:
这个图是哪的

网友A:
飞机的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同其他的所有三轴系统或者飞控系统一样,都是需要用户在遥控器上设置的。这个是根据用户自身的飞机特性和飞行风格习惯决定的。只是修改了螺距曲线的最大和最小值之后,建议重新校准一下摇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机的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同其他的所有三轴系统或者飞控系统一样,都是需要用户在遥控器上设置的。这个是根 ...

顺便问一下,亚拓600n油机,带副翼的能不能装这个NAZ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