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场电站问题

楼主(2012-12-05):
本人有24v的蓄电池,准备给a6做外场冲。想问问大家除了准备24v转12v的降压器,还得准备什么。还有在X宝上看到的降压器都是三根线这线,这么接啊!!!

楼主:
自己先顶 各位别藏私

网友:
干嘛要降压,24v效率比12v好多了,直接用24v

网友:
A6可以直接用24V吗?

网友:
抱歉,没看到a6,这种神器我不评价,到时候会找到大批的轰炸,从不用a6

网友A:
三根线,共负极,一根输入,一根输出

网友B:
把你那24v的蓄电池卖了 买个12V锂电 携带也方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你那24v的蓄电池卖了 买个12V锂电 携带也方便啊

这个想法好!

楼主:
我那蓄电池还有别用

网友:
蓄电池只能放一半电量出来。A6效率只有60%。你这个电站很失败。

网友C:
a6感觉不太适合外场,平衡时间要5分钟

网友:
一般是共负极,另外两根线仔细看输入输出,接错了一般会冒烟。

网友:
4s 123

网友:
4s a123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6感觉不太适合外场,平衡时间要5分钟

电流降到0.5左右就行了,外场就不要平衡了,出来飞之前在家里充一次电,平衡一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