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制三叶草 1.2g 5.8g

楼主(2012-12-05):
1.2g直径大约15cm,5.8g只有2.5cm不到,差好多哦!

网友:
不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
等出测试结果

网友:
等测试结果!为广大模做贡献,非常感谢!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1.2G的图传配1.2G的滤波器,有没有效果,能不能解决干扰的问题?

网友:
如能成功推广就能造福广大模友了,功德无量啊!

网友B:
我做试了一个.反正好几个频段都可以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1.2G的图传配1.2G的滤波器,有没有效果,能不能解决干扰的问题?

没试过,应该对1.2g以上设备有效吧。

网友:
等待测试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做试了一个.反正好几个频段都可以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天线匹配主要体现在增益效果上,使用配对频率的天线增益效果明显,增程效果好。
使用非配对频率,天线仍然可以使用,但是信号强度和传播距离就受限制。

网友:
八木能弄不呢  嘿嘿

网友:
山寨压倒一切。

网友:
1.2太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线匹配主要体现在增益效果上,使用配对频率的天线增益效果明显,增程效果好。
使用非配对频率,天线仍 ...

谢谢啊